技师答题探讨(3)

楼主(2005-06-10):
技师答题探讨(3) 原——131、闭环控制系统是输出端的被调量与输入端的给定量之间无任何联系的控制系统,他不具备自动调节能力。 看法——闭环控制系统的输出量必定与其输入给定量有联系,它具备自控调节功能。输入、输出控制量没有任何联系的控制系统叫开环控制系统,该系统是没有自动调节功能的。 原——132、具有转速负反馈的单闭环有差调速系统是靠给定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来实现自动调节的,一旦偏差消失,其自动调节的作用也就消失,不能保持稳定运行。 看法——该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带PID参数控制的其自动调节精度是很精准的。 原——133、电磁转差离合器---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是以异步电动机为原动机,通过改变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励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来实现调速。 看法——电磁转差调速电机俗称滑差电机,它是通过调节转差离合器励磁线圈电流的大小来改变磁场的强弱。磁场强速度快,磁场弱速度慢。速度的快慢只于磁场强弱有关,而与励磁电流的方向无关。 原——134、高压同步电动机安装工作的关键工序之一是保证两联轴器的轴线重合,即两联轴器护相联接的端面要平行而且同心,这项调整工作称为定心。 看法——除去以上作者所说的工序之外,另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是:两连轴器端面的间隙必须根据机器的轴向窜动量、电机的轴向窜动量调整到合适的数据。否则,在运行中,会出现顶轴(俗称顶牛)、拉轴现象,增大设备的故障机率,严重的可导致设备无法启动运行。 原——136、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也采用变机变速。 绕线异步电动机采用变极调速从来还没听说过(可能是本人见识少)。据我所知绕线异步电动机常用的调速方式不外乎以下两种1、调频调速 2、 转子串电阻调速 原——139、生产机械空载情况下,电动机的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比,叫调速范围。 看法——调速范围应该是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其高低转速之比。因为在输入电机调速器的调速信号不变时,电机在空载和额定负载下的转速是有较大区别的(调频调速除外)。 原——147、一跟导线中通过直流或交流电时,电流沿导体截面上的分布都是一样的。 看法——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交流电在通过导体时是有趋肤效应的,而直流电就没有。所以他们在截面上的电流分布是不一样的。 待续

网友A:
为了表示支持,还是勉强多写几个字,重复一点楼主所表达的意思,走样了就以楼主的为准吧。 开环系统中,输入信号不受输出影响,但输出受输入控制。 绕线异步电动机,改变其转子所串电阻参数,可以改变转子电流,从而达到调节速度的目的;类似地,在转子回路内串联专门的可控硅逆变器代替电阻,则构成可控硅串级调速(只从书上看到过,不知现在是否还有)。串级调速装置,产生与转子电势同频率的附加电势,其频率是变化的。 在空压机节能改造中,也见过改变定子电压调速(空载时低速),但未仔细观察。

网友B(2007-05-15):
133题目有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