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 5.2的问题,各位来看看啊??

楼主(2005-06-10):
各位老师好,俺在安装刚下载的step7 5.2时显示 there are date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your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 if you restall the software, restart the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后就没法安装了,是怎么一回事,我用XP系统????

楼主:
我在刷新等!!!!

网友A(2007-09-08):
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B:
如果你的计算机中安装了暴风影音播放器,在安装时会出错,如果将暴风影音卸载再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