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p9系列7.5kw制动电阻买一个谁有?

楼主(2005-06-10):
型号是SA407409 90W 100欧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你随便买一个珐琅电阻或波纹电阻就可以了,另:P9要制动干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变频器是G9的,谁还有吗,北方的。

网友B(2009-11-23):
你好!我用一台上.5KW的变蘋器带一台独KW的电动机,如果不用变频器内部制动,知接制动电阻,外置碟刹的话行吗?

网友B:
不好意思,是7.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