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时阀打不开,有时关不动该啥办?

楼主(2005-06-10):
本公司有一蒸汽电动调节阀,控制压力为4.5MPa,阀前的压力为8.0MPa.有时阀打不开,有时关不动,管道口径是125CM.请问该啥办?

网友A:
这么大压力啊,锅炉? 是不是功率小了,或是润滑不行,有什么地方比较卡。

网友B:
此阀门开关频率如何

网友C:
可能是电动调节阀的选型有问题,电机功率过小,不能克服阀门扭矩和压差的力量。

网友D:
阀前后的压差太高也可以造成打不开,考虑在阀前后增加压力平衡装置。

网友E:
压差不算大,很有可能是连接件松了或是阀体内有杂质。您选了谁家的,没有售后吗?我家也有电动执行器。029-88193380 13087564442

网友F:
这个原因很多,上面的各位大虾都说了不少,具体的原因估计有:阀内件配合间隙过小;阀体内有杂质;执行器输出力不够;执行器和阀连接不恰当。具体的需要一步步的检查确认。

网友G:
求教:honeywell的st3000智能变送器,设量程范围10--50KPa,采用开方输出,在25%,50%,75%三点输出电流值与标准值不符。而ROSEMOUNT的3051C却可以。为何?谢谢!

网友A:
你确定你的量程迁移的对吗?

网友:
选择阀门的形式是否有问题?应选择套筒阀(笼式阀)。应各有12000N的推力即可

网友H:
主要问题应该是阀门的问题,操作不动时执行机构是不是有力矩动作的情况发生?如果是,一般阀门需要检查,还有安装是不是正确.

网友I:
该阀主要是阀内件的间隙误差太小,温度上升时产生了上诉原因。如有疑问可来电询问:013968156956

网友J(2005-07-19):
是否控制管路有关?和温度膨胀系数有关.

网友K:
你的问题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 1、阀选型有问题,只是考虑了最大承受压力和温度,没有考虑压差因素,你使用的阀应该是单座阀,如果选用平衡阀问题就不会这样严重。 2、电动执行器的输出力矩不足。 因为对你的阀门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只能先提供这些,你可以参考使用。 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留言或者发邮件给我,fanxiaoqi@vip.sina.com

网友L:
压力是不小啊!是调节阀的选型问题。我这有西博司的!

网友M(2005-08-20):
大侠都讲到了,检查伐体,核对选型,和电机功率

网友N(2008-07-25):
你的st3000可能开放不对或者就是表的量程没设对,要不电脑上的显示是不会出现25%.50%75%三点输出量程值不符的

网友D:
在阀的两侧安装压力平衡阀,可能是由于阀两端的压差太高导致的

网友O:
你这个阀是选型出了问题,没有考虑到关闭时的压差问题,所以你还是要考虑是否再去换一个电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