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不能显示中文

楼主(2005-06-10):
为什么我用的三菱PLC编程软件不能显示中文

网友A:
你可以去三菱电机的网站看一下,里面有教具体的解决方法,不过我把网址忘记了,你自己搜一搜吧。

网友B:
求救,我安装的三菱编程软件FXGPWIN注释显示日文,如何显示中文,拜托高手指点

网友A:
以下网址是三菱的专家对FX-PCS/WIN-C软件中文注释显示乱码的处理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

网友C(2005-12-21):
按keyi科一的指引,到三菱的网点找到方法,一步步的跟着去做,删除了两个日文字体,但还是显示乱码,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系统是WIN2000,FX-GPS/WIN-C版本是3.20.谢谢!

网友D:
我的也一样  字体还删除不了  怎么办呀  帮帮我吧

网友E:
是简体的和繁体的会不一样

网友D:
各位老师能帮我一下吗    我的还是日文呀    显示不了中文

网友:
  我也试过了删除日文字体,一样是不行呀!我用的是FXGPWIN,请高手指教!

网友D(2006-06-29):
安装金山译霸就可以拉

网友F:
用GPPW,别用GPWIN.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G:
各位:
如果你用的是FXGP_WIN-C版本.在打开编程软件界面后用金山快译译一下.就可显示中文注释和编辑中文注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