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变频器
康沃变频器

楼主(2005-06-10):
康沃变频器主回路继电器不吸合,面板显示“OFF”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郑州大洋电气为康沃变频器一级代理和库存中心 电话037167716049 服务部

网友B: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从主电到控制板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C(2006-04-29):
低价处理变频器控制板操作面板 康沃 CONVO CVF-GS-2S0015 1.5KW 220V 一块 0532-88629721

网友D(2014-08-07):
如果查供电没问题!那就是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你可调节一下在CPU板上右手边小可调电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