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10):
各位大侠: 我是刚接触HITECH PWS 1711触摸屏,手上没有任何资料,前天自己焊接了一根RS232-RS485通讯线,自己做程序能从PC机下载到触摸屏上,但是今天刚换了新程序就不能下载了,修改了通讯速率等设置都没有成功,显示通讯连接超时,查了通讯线没有问题,想请教各位是什么故障?谁有此类的说明书能提供?

网友A:
我没有用过PWS1711,但用过3260,及PWS700X。一般通讯不通可能是有几个原因: 1.通讯线有问题。 2.PWS本身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把第7、8?个拨码拨下去,可以进入系统设置画面,看一下通讯参数的设置) 3.PC的软件通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以上的情况我都试过,因为我第一次通讯都做通了,而且下载了程序,但后来修改程序后就无法通讯,显示通讯连接超时,我想问:如果在下载程序时,触摸屏断电会出现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