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教李老师:ABB600系列元件代换

楼主(2005-06-10):
李老师您好:我这有一台ABB600系列的变频器,驱动板上有一个小管子烧了,型号是:TN5CV 应该是个场效应管吧,不知道哪个型号能代替,谢谢指教!

网友:
没有ABB600系列的变频器在身边,TN5CV 如果是个场效应管,则K系列的管应可用。

网友A:
同意李老师说法,如是场效应管的话,用K系的是可以的,有好多机子用的就是K系的!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指教,暂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