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惠丰上电显示50HZ,但没电输出?

楼主(2005-06-10):
请问惠丰变频器上电显示50HZ,但没电输出?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有运行信号吗?

楼主:
没有.什么反应都没.

网友B:
用什么面板操或是外部

楼主:
直接操作的.

网友C:
请问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上电50HZ是不是在闪烁?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上电50HZ不闪烁.型号是15KW的通用型.

网友D:
电阻坏了

网友E:
起动信号开始前后HZ有和变动吗?

楼主:
今天拆下通电,有显示PF,初步检查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