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从RS232口信号中得到+5V电源(150mA),同时保证最简单串口的使用

楼主(2005-06-11):
我在网上查到一篇类似文章,但是没有成功,我只想从串口的信号中得到+5V(150mA以上的电流)的电源给一片MAX233供电,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从RS232口信号中得到+5V电源,不可能有150mA,5ma以下还差不多。

网友B(2005-08-26):
可以这样试一下:因TXD脚的RS232电平不是-12V即为+12V,把TXD脚整流后,在经三端稳压7805即可得到+5V,能否达150mA我也不知道 ,用窃电技术为RS232/RS485转换器(3线制)供电原理应该与此相似. 实验结果请告知我:hejiliu@mail.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