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五坐标数控抛光机

楼主(2005-06-11):
求助::我现在想设计五坐标数控抛光机,我在这方面没有经验,那位高手请指点,我感激不尽

网友A:
详细的呀。要达到什么用的效果

网友B:
系统推荐你用蓝天数控5轴系统,或者用PMAC多轴运动控制卡做,特点,功能齐全,速度快,控制精度高,性能稳定,价格相对比较低。电机看您的负载状况,抛光机负载应该不会很大,如果能用2KW以下功率的,推荐用富士伺服,如果2KW以上,最好用安川伺服,机械结构就只有靠你自己设计拉。怎么联系您,或者可以帮您想想办法。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C(2006-05-31):
推荐你用蓝天数控5轴系统!!!
五坐标以上蓝天和其他系统相比性价比最高.

网友D:
用成型的数控系统吧,不要用什么运动控制卡开发了,太复杂了。

网友E:
我看蓝天的系统未必能能适应这种古怪的东西。

网友F:
你们知道什么是抛光机吗,竟一堆卖东西的,一个个冒充行家,无——耻

网友G:
其实用FPGA做开发卡也不贵,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五轴的,有机会可以聊聊,
QQ:635742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