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寄存器能不能显示小数点?

楼主(2005-06-11):
各位,我今天试过在三菱PLC上的寄存器输入有小数点的数字,但系统提示错误.在此请教各位:到底能不能输入小数点,怎样才有输入?谢谢!

网友A:
肯定可以阿,你应该是数据格式没有选择对。

网友B:
不能直接输入带小数点的数,你要将数据进行浮点转换才行。注:FX2N,FX2NC才能进行浮点运算。

楼主:
好象下例:[MOV K1234.56 D300]我要将常数1234.56传送至寄存器D300,应该怎样设置呢?请赐教!

网友B:
ld m8000 dediv k123456 k100 d300 其中D300里的123456是尾数,D301的-2是指数 以上只是说明用法,不考虑数据是否合法。

网友B:
另,当你计算完后在执行浮点/BIN的转换时,PLC会把小数点后的数字去掉,如上面那个数转换后就是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