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帮帮我,我快急死了!

楼主(2005-06-11):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路灯调压装置: 示意图在: http://www.sanoychina.com/aaa.jpg  现在想让输出端并联在一起的7个交流接触器中的任意一个(由控制部分控制)接通与断开,由于是用于灯光的,千万不能产生熄灭与点亮的现象。但在控制的时候又不能使交流接触器1-7中的任意两个发生同时接通的现象(否则会使变压器短路),即要快又不能让两个交流接触器接通(一个接通与另一个闭合最好20ms内最好),怎样能实现,跪求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还用这么老土的调压方式,早就可以改了, "但在控制的时候又不能使交流接触器1-7中的任意两个发生同时接通的现象(否则会使变压器短路" 答:这么会短路呢,吓唬我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我虽然也不太懂,但是我倒是很上想帮你,顺便温习一下以前学过的东西?

网友C:
就是要不停的换变压器抽头了,还不能断电,那要有载调压啊,在转换抽头的时候用双电阻过渡,控制环流就可以了,具体的双电阻过度的方法可以到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网站上看看,他们有那种有载调压开关(不过是高压的,我不是做这个销售啊,大家别误会)借用他们的原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