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问题

楼主(2005-06-11):
用了西门子s7-200的CPU比较多了, 发现那个编程口很容易就坏掉,下载不了程序了, 给客户用编程口进行网络通讯, 也出现编程口坏而不能通信的情况, 我每次也都给客户解释说是带电插拔引起的, 难道西门子的这个编程口就这么容易坏吗?我分析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带电插拔,一种是因为用普通的232转485的问题。 请大家分析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或者解决办法?

网友A(2007-04-20):
我用了这么多了 也从来没烧坏过

网友B:
劣质线有时候也是原因

网友C:
电缆太差了

网友D: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同样类型的两个袋收尘

接一个可以用。另一个就不行,你要先接那一个,这个又不可以了。郁闷

网友E:
我用西门子的有两三年了,就是前不久出现一次通讯不上的情况,经过检查是电缆坏了,虚惊一场.

网友F:
带电插拔绝对不行。我用了这么多了 也从来没烧坏过。

网友G:
我用S7200也很多年了,从来没碰到过。

网友H:
没发现有这样的 问题了 。带电插拔那就没办法了哦!不坏你坏谁那 ?

网友I:
如数据线间绝缘不好也烧串口.

网友J(2008-11-19):
编程电缆出问题的情况多

网友K:
呵呵;S7-200的编程口的确比较脆弱,烧毁的情况比较多;

所以电缆一定要用好一点的;

网友L:
听别人说过啊,我到没有碰到过的啊,

可能是因为相关编程电缆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