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出现不定时出现OCA

楼主(2005-06-11):
我公司一台台安变频5.5KW拖动2.2KW电动机两台,这几天出现多次OCA保护.有时能复位起动,有时则上到几HZ秒就OCA保护.但脱开一只电机即正常(已排除电机问题)!WHY?

网友A:
1.加速时间延长;即F-01加大。 2.调整V/F; 即F-05=18. 试试看可以不可以。

网友B:
又是才老化的问题

楼主:
按jackyang8182兄的方法还不行!多谢

网友C:
将最大频率和基频或最大电压输出频率都调大10HZ.并监控一下电流是否超过设定范围.

网友D:
元件老化

楼主:
问题已解决,更换了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