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实时运行中#COM和设定值交替显示问题

楼主(2005-06-11):
在使用了精灵和超级精灵的实时运行画面中,当点开操作按钮后,一个显示文本中的设定值和#COM交替显示,该超级精灵绑定在精灵上;而点开应用了该精灵和超级精灵的其他按钮后,并无此现象,请教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楼主:
高手请发言!

楼主:
使用citect的人似乎很少?

网友A(2005-08-23):
#COM是表示通讯中断,这个时候是不是和设备通讯断了

网友B(2005-09-28):
这个问题的确是通讯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通讯状态不是很稳定。

网友C(2005-12-07):
有可能是你的IO服务器有问题

网友B:
超级精灵绑定精灵常会出现问题,建意使用时已简单为主,不要做的太繁琐。

网友D(2006-01-06):
你用的是真的IO设备还是磁盘虚拟IO?建意检查IO服务器和通讯协议.

网友E(2006-02-17):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F:
超级精灵肯定没问题,上海西雅特的人比你用的复杂多了.可能是你自己用的有问题.具体是什么毛病要看过你的工程才能知道.

网友G(2007-02-1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工业以太网通讯协议,两台CITECT上位机与三台西门子S7-300PLC通讯通讯时常出现#com,不过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其中有一台PLC不出现中断现象剩下的两台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