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即炸!何解?

楼主(2005-06-11):
一个装有十多台变频的电控柜,其中一台送外维修回来的就装上但不小心接电源于模快的输出端,电机反而接于变频的电源输入端就把变频模快烧坏于是就把这个变频的所有线拆掉,但一送电时柜内另一只变频不知何解一声巨响冒了烟.把模快炸了,请各位兄台指点!

网友A:
这个教训你八辈子也不会忘记,大错特错,自己分析吧....这么大的玩笑你也敢????还说是不小心....这个问题是工控界的禁律...

网友B:
唉,这种错误也能出,肯定被老板炒了吧,接线错了可能出的事情是无法用理论去分析解释的

网友C:
新手啊,可以理解的,以后小心点就是了,别一棍子打死嘛!做人要厚道!

网友D:
兄弟。。。美女看上你了!!!这么好的事竟然让你碰上。。。 节哀。。。

网友E:
估计那台出问题时产生过电压使其他设备受损

网友F:
开玩笑的这么多,人家是请教吗,有水平就分析一下吗。楼上的周公,你好,“估计那台出问题时产生过电压使其他设备受损”,能讲得更清些吗,会使变频器内部的什么地方受损了呢,我感觉不那么简单,肯定在拆线时有出什么不该出的问题了。

网友G:
那个周公我估计是高手!!!那你现在还出问题吗??你所有的变频器的线路是独立的吗???要是不是的话!!我估计正向周公说的是内部坏了!!要是你愿意可以先打开你的盖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地方受损挖!!

楼主:
各位仁兄!问题已查出(注:我是检查者并不是问题发生者).至于"送电时柜内另一只变频不知何解一声巨响冒了烟"的问题拆开发现是整流炸毁,原因是电源空气开关上桩接线柱松了,形成送电时产生高压电弧大电流冲浪造成的,各位又认为如何?

网友F:
这个原因还是正常的,炸的多的整流这一部分。另外还有个问题,其它的变频器没有什么问题吗,不是装了十多台变频器吗,

楼主:
其他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