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层供水一台变频如何保持可靠性?

楼主(2005-06-11):
如果小高层供水有一台变频拖两台泵切换,泵坏了可以切换,变频坏了不是要停水了么?如何提高可靠性?

网友A:
转工频不行吗?

网友B:
一般都有工频,变频转换。变频坏,可以直接转为工频供电不就行了。

网友C:
手动加自动两套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很重要的话,一拖一 设计时一定要加工频,很简单的

网友E:
如果有高位水箱可以是一工频、一变频;如果没有的话,必须设计成双变频拖动水泵!

网友F:
大多都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泵,供水系统一定要用好的变频器.再增加备用工频回路即可.除非要求很高的系统用双变频!

网友E:
楼上不要误导人,如果没有高位水箱,一工频、一变频设计的话,万一变频器出故障,您工频启动水往哪里打,水管里能承受几个压力,不用2分钟管道就打暴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好,纸上谈兵是不行的

网友H:
多看看你们成功的案例也是受益非浅啊

网友A:
各位,在转工频时加一溢流阀行吗?不过这样有点浪费了.

网友I:
高层建筑必需有高位水箱的,也必需有液位控制.而且 建筑设计也是这样要求的.没有高位水箱的高层也是不太高的楼层,在真正高层建筑中水的自然压力一样会压暴管道的,一般这种情况就必需分蹭供水,水的管路也是多系统的. 工频液位控制必需作的,同时还要作上压力控制.双变频固然很好,但成本很高,对于用水量不大没有高位水箱的高层,没必要用双变频,压力一样可以控制工频.除非用水量特大,工频起停过于频繁的场合(加软起动即可). 所以为什么,有许多变频有简易PLC功能, 在使用供水系统中PLC,恒压供水控制器还要使用,就是双备份的作用.

网友J:
北京市规定自2005年起取消高位水箱,主要是防止二次污染,不知道您是哪里的,我现在正在做朝阳区中和家园取消高位水箱,使用变频供水问题,北京地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我们设备大约在7月5日进场!

网友K:
我是北京的,因为目前都取消了高位水箱,因此一般在使用的变频来进行恒压供水的情况,都设有工频起停,工频起停时是根据水压上下限来起停的.而且在变频器故障后,要发出报警,最好要有声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