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故障,汗

楼主(2005-06-11):
本人将西门子风扇拆下清灰后,重新安装,开机后,变频器处于待机状态,可是风扇却不能停止了,汗啊,那位师傅赐教下,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知道的给我说下吧,晕死了.原来设置的所有参数均检查过的,没有问题,那位知道快点帮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有的变频器风扇通电后就转,有的达到一定温度才转,只要转就没事,你不只是换个风扇吗没问题的.

楼主:
原来使用时候就是运行时候才转的,可是这次不然,我觉得有问题, 我知道位置错了,嘿嘿,不过工控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