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5-06-12):
我单位有一台55KW寿力空压机,带载电流90多安,时间40秒,卸荷电流50多安,时间55秒,节电空间如何?请教高手,有变频改造的必要吗?变频器选那种

网友A:
节电率要看改造后运行的电流是多少。空压机的效果不怎么好,一般15~20%间,也有好的节电效果,我认为你的效果应该不错,卸载时间比较长,还有你所给的资料不全,即恒压后的压力与没有改时的压力差有多大空间。

楼主:
恒压后预计为6。8KG,现在为6到8KG

网友B:
空压机的变频改造,节能效果明显.我公司的4台英格索兰250KW的空压机在使用ABB变频器和 PLC控制后,用电量明显下降.控制系统的调试相当重要,还要考虑到几台机器的顺序控制.

网友C:
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厂家~~~~他们应该会给你满意的答复!!因为我公司的英格索兰空压机就是英格索兰公司给我们整改资料后我们才改的,你也可以问你门空压机生产厂家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