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ifix3.5数据管理器定义数据块时定义不了

楼主(2005-06-12):
我用的是ifix3.5,驱动程序用的是MBE-Modbus Ethernet v6.10k,通过TC/IP与Modicon Quantum系列PLC进行操作,在ifix 数据库管理器中定义数据块时输入I/O地址按保存后出现对话框“输入的I/O地址被服务器拒绝。是否现在启动I/O服务器配置程序?“,在I/O配置服务器中配置完后,再点保存还出现上面的对话框,为什么?拜托!!!!

网友A:
你配置的不对,现在Modicon Quantum系列PLC的寄存器的地址为6位了;或者你没有添加这个驱动,添加后要启动。

楼主:
地址我用的是六位的,驱动我也添加了,I/O配置后也启动了,但仍然不行,能不能是我驱动的版本低,这个驱动是我用ifix3.0时用的,也不知对于ifix3.5是否行,版本号为英文版v6.10k。拜托!!!!

网友B: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是如何解决的 没有的话我的建议如下 解决了的话 能否赐教 您的驱动程序在3.5可以用 我现在就在用 建议I/O配置后重起IFIX如果还不行,重装IFIX

网友C:
在I/O地址框输入,channel0:100001 注:channel0代表你所定义的channel名,100001代表你要输入的I/O地址,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