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想问一个关于步进电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06-12):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靠PLC输出脉冲来控制电机运动速度的,他的脉冲当量=(步进电机步距角×螺距)/(360×传动速比)我现在需要控制另外一台步进电机,通过这台步进电机带动轴上的编码起返回的反馈量控制。我想要对这另外的一台进行调速,不知道有什么器件可以达到要求,这两台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0.1度/STEP的,在不把它分成若干档次的情况下进行无级调速是否可能!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做这个,但是也许算是个小虾吧,哈哈,我们有一台伺服的机器出现了轴动的时候就会机器拌动, 小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把转角速度调下来之后好一点, , 可是没有完全好, , 想请教一下, 谢谢!!!

楼主:
呵呵!我也是虾米,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的,不过我想你那个应该不是速度的问题吧!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我想有可能是转距不够,或是抑制正负脉冲产生的振动,应该可以调节!

网友B:
给plc再扩展一个位置控制模块来驱动另一台步进电机.要不就在连接编码器的軸上加个调速比的机构.

楼主:
扩展一个位置控制模块应该没有必要,因为只靠一个编码器的反馈量驱动计数器来实现开关量,但是我想有没有什么装置可以在线调整PLC的输出脉冲频率以调节步进电机。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能否介绍一下,加装调速比装置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有这种电气数字模拟量控制那就好了,因为调速比机构的精确性会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