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1S PLC电源问题

楼主(2005-06-12):
PLC症状是不能通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请问如何操作解决

网友A:
先检查外部电源有没有接进来,如有再看看由PLC提供的DC24V电源的负载有没有短路,如果以上检查都没有问题的话,就右以确定是PLC的电源模块有问题。

网友B:
你要看看你的外部是不是供电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