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应用现场总线若干问题的思考

楼主(2005-06-12):
工业上还没有一种现场总线能覆盖所有的应用面,各类总线都有一些自己的特色。鉴于现场总线的国际标准尚未出来,在众多现场总线并存的局面下,作为一名准备应用现场总线技术产品的用户,必须根据自己的要求,结合各种现场总线的特色,来选择合理的产品。那么如何进行选择呢? 在具体确定选用那种现场总线产品之前,一般来说,应该弄明如下几方面的情况: 1.规模的大小,即需要运用现场总线构成网络的节点有多少个。 规模的大小对选用那种现场总线有影响,如: CAN最多可接设备110个,而 LONWORKS的节点数可达32000个, PROFIBUS的节点也是从几十个到一百多个。 2.环境条件:这包括节点分布的远近,现场的安全防爆要求,电磁环境等。 环境条件的不同,对选用那种现场总线也有影响,首先节点分布的远近决定通信线路的长度,而这方面不同的总线其能力是不一样的,其变化范围为几十米至10公里。现场的安全防爆要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根据上面分析除 CAN总线外,其余几种都能满足安全防爆要求,依据目前的发展趋势最好选用 PROFIBUS-PA或 FF的 H1。现场电磁环境的优劣,决定了选用构成网络的通信介质,如果现场电磁干扰等很严重,最好选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 3.传输信号情况:这包括传输信号是模拟量或数字量,信息量的大小,对实时性的要求等。传输信号情况的不同对现场能力也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是模拟与数字信号共存,可以选用HART;如果传输的信息量特别大,实时性不高,可以考虑选用PROFIBUS—FMS;如果是信息量大,实时性高,可以考虑选用PROFIBUS—FMS和PROFIBUS—DP构成系统. 4.现场设备情况:这是指对原老设备的技术改造,还是采用符合现场总线要求的新的智能仪表等。这种情况在国内的许多单位都存在,由于原来使用的许多仪表都是II型或III型表,且目前使用的效果又比较好,但又希望利用先进的现场总线技术提高生产的综合自动化水平,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如果充分利用原来老设备的基础上建立现场总线网络。所幸的是目前市场提供的远程智能 I/O能满足这种要求如:国内的北京中机浦发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就能生产这种产品,通过这种 I/O能将传统仪表的模拟4—20mA或0-5v的信号转换成和现场总线相兼容的通信信号,从而实现与现场总线网络的联接与通信。这种方案对一些财力不是很充足的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是一种可取的途径。总之作为用户,总是希望选用性能价格比最优的产品,但是由于用户自身的需求千差万别,往往一种现场的产品很难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所以在实际选型时,我们可以利用网关技术,将不同的现场总线集成一起,从而满足自己的要求。 另外,如果针对自己的要求,有几种产品都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且性能价格比都差不多时,这时考虑的因素应该是服务,如果哪家的产品用户多,服务好(包括安装,培训,维修等),就应该考虑优先选择该产品。照目前时情况PROFIBUS和FF在这方面比较有优势。

网友A:
现场总线哪里可以有资料?

楼主:
在资料库中搜索"现场总线",可以找到一些资料。

网友B:
请问loden先生: 如果我有一台设备(如驱动器之类),原来不能用总线通讯,现在要改制成走PROFIBUS,需要做一个GSD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此软件。

网友C:
caicai1: http;//www.profibus.com 或向驱动器品牌的技术支持要。

楼主:
首先确认一下该驱动器是否支持PROFIBUS,而且可能需要购买总线接口卡,一般在购买硬件时会附带,要么到该产品生产公司网站中去下载GSD文件。

网友D:
请问loden,Profibus 能用于煤矿井下吗?谢谢!

楼主:
应该可以使用PROFIBUS-PA

网友E:
大家好,有用CAN现场总线的吧?请问一下CAN寄存器的地址0,1、2,3等可以被单片机直接访问吗?还是有它的偏移地址呢,比如它里边的32?希望各位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F:
loden说的不错。实际情况要客观应用,好!

网友G(2005-10-14):
请问loden,canbus 能用于煤矿井下吗?谢谢!

楼主:
抱歉,canbus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H:
can总线可以用于煤矿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