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06-12):
各位大侠: PLC和触摸屏间的通讯(RS232),经常出现触摸屏的串口损害,不能通讯, 不知什么原因? 请指点RS232的使用是否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

网友A:
你可以先看一下现场环境,有没有高电压,估计是有强度电压贯入串口,突波将RS232的串口烧坏的,推荐使用一个串口浪涌保护器,再看一看有没能烧串口的现象。或者你分别看一下PLC和触摸屏的串口输出电压是否相同,如差别比较大可能出现电位差,也容易将串口烧坏。 我是MOXA串口通信产品的代理商,很高兴能与你交流! zhangyang810130@sina.com/163.com

网友B(2006-02-20):
UPS电源和EPS电源的主要区别
UPS是UninterruptiblePowerSupply的缩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UPS不间断电源。市场上常见的UPS电源主要有在线式(OnLine)和后备式(OffLine)两种。
EPS应急电源系统是Emergency Power Supply的缩写,是满足消防行业的特殊要求的应急电源。
一、后备式UPS在市电正常时直接由市电向负载供电,当市电超出其工作范围或停电时,通过转换开关转为电池逆变供电。其特点是: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低,但输入电压范围窄,输出电压稳定精度差,有切换时间,且输出波形一般为方波
二、在线互动式UPS在市电正常时直接由市电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偏低或偏高时,通过UPS内部稳压线路稳压后输出,当市电异常或停电时,通过转换开关转为电池逆变供电。其特点是:有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噪音低,体积小等特点,但同样存在切换时间。
三、 在线式UPS在市电正常时,由市电进行整流提供直流电压给逆变器工作,由逆变器向负载提供交流电,在市电异常时,逆变器由电池提供能量,逆变器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保证无间断输出。其特点是,有极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基本无切换时间且输出电压稳定精度高,特别适合对电源要求较高的场合,但是成本较高。目前,功率大于3KVA的UPS几乎都是在线式UPS。
UPS同时具备稳压、滤波等功能,有些UPS可以在故障或过载时改由市电旁路供电。
后备式的电压输出有较大的波动,在170V-260V之间,采用高速继电器实现市电和蓄电池之间的转换,转换时间小于10毫秒。在线式始终使用逆变电路工作,其电压的稳定性高,基本上在220V±5%范围内,对蓄电池基本不存在转换时间;与市电旁路转换采用静态开关,转换时间可以达到微秒级。
UPS输出精度高、转换时间快,同时造价较高(约为EPS的两倍),平时能耗大(在线式),主机寿命较短(8-10年)。
EPS有点类似于后备式的UPS,平时逆变器不工作,市电断电时才投入蓄电池。一般不对电源进行恒流、恒压处理。通常采用接触器转换,切换时间均为0.1~0.25S。其优点是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平时能耗小无噪音,主机寿命长(15-20年),可适应于电感性、电容性及综合性负载,需要时可实现变频软启动。
以最常见的PC+打印机这一组合为例,一台电脑主机250W(实际工作时只有150W左右),一台17寸显示器80W,一台喷墨打印机20 W~30W,加起来实际工作总功率不足300W。按照UPS输出功率因数为0.6计算,一台500VA的UPS就可以满足这一组合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UPS不仅不适合长期处于满载状态下运行,同样也不宜长期处于过于轻载状态下运行。因为UPS带载过轻(比如1KVA的UPS带100VA的负载)有可能造成电池的深度放电,会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准确计算负载总功率是选购合适UPS的第一步。
ERREPI UPS隶属于意大利UPS制造有限公司,是意大利最大UPS生产厂商,世界五大UPS生产厂商之一,本产品:A.可以多台并机,B.不同功率并机[国际唯一技术]C.多机共用同一组电池组(可以节省用户投资)联系人: 路文会  TEL:0755-83759855  13602536280 深圳市深南中路佳和大厦A座16楼1609室

网友C(2006-03-30):
可能是PLC和触摸屏之间有电位差 建议采用RS-232光电隔离器(无源的)几十块钱就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C:
我们公司有RS-232的无源光电隔离器(三线隔离),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www.itrob.com
电话:010-62977213
联系人: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