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这是什么?

楼主(2005-06-12):
公司里有进口的设备,需要韩国品牌的元件:行程开关,只有一个型号:KH8010,好象是建兴公司, 不知各位能否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A:
是真的没有办法代换吗?

网友B:
就是,不就是检测元件吗,达到检测目的,能可靠运行就好,非要同一型号?不会是换了型号不会接线吧。呵。。。

网友C:
老兄:代换吧!

楼主:
呵呵,我是想代换啊, 就是想了解这种开关的性能参数,以方便找到替换的品牌,

网友B:
恩,呵。。没有它的图,不知道那根线是公共端那跟是信号那根是电源吧,呵。。 用万用表量吧。

网友D:
上网查一查

网友E:
不用想这么复杂吧。 考虑其安装尺寸,分析线路中的电气性能。 是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