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c51编程!

楼主(2005-06-12):
要求A(红)组灯亮度值30%均匀上升,5min后至50%,然后沿相反方向返 回原值 对51系列单片机用汇编语言编程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等着急用 希望会的大师来帮助我一下

网友A:
看一看相关的编程书吧。应该不会很难吧。不能完全依靠别人啊。

网友B:
不就一个PWM吗,好好看看书去

网友C:
查PWM相关,根据实际电路和单片机进行选择。

楼主:
没时间了 现在急用 希望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D:
模式 RST PSEN ALE/PROG EA/Vpp P2.6 P2.7 P3.3 P3.6 P3.7 写代码数据 H L 负脉冲 12V L H H H H 读代码数据 H L H H L L L H H 写锁定位LB1 H L 负脉冲 12V H H H H H 写锁定位LB2 H L 负脉冲 12V H H H L L 写锁定位LB3 H L 负脉冲 12V H L H H L 读锁定位 H L H H H H L H L 片擦除 H L 负脉冲 12V H L H L L 读标志字节 H L H H L L L L L AT89x5x系列单片机Flash Rom编程 注 1.读锁定位与P3.3引脚适用AT89S系列。 2. AT89C/LV负脉冲宽度为110us;AT89C/LV片擦除负脉冲宽度为10ms。 AT89S/LS负脉冲宽度为1us;AT89S/LS片擦除负脉冲宽度为1us。 一.编程算法: 1. 编程前先配置引脚电平,EA/Vpp引脚电压升至12V。 2. 在地址线上输入所需要的存储器单元地址。 3. 在数据线P0上输入所需要的数据字节。 4. 在ALE/PROG端口输入一负脉冲(1us),每次编程一字节或锁定位。写入周期是片内自动定时的,AT89S周期为50us,AT89C/LV周期为2ms。 5. 重复步骤2—4,改变存储器单元对应的地址和代码数据,直至整个文件编程完成。 二.“准备就绪/忙“信号 ALE/PROG端的负脉冲变高以后1us,P3.0(AT89C/LV为P3.4)引脚输出低电平,表示正在编程,编程结束输出高电平。AT89S周期为50us,AT89C/LV周期为2ms。 三.编程校验 如果锁定位没被编程,从数据总线上可读出相应的字节代码,AT89S系列锁定位的状态也可被读出来,读出的锁定位LB1=P0.2,LB2=P0.3,LB3=P0.4 四.读标志字节 读标志字节的过程与编程校验的过程相同。 89C5X/LV5X标志字节单元:030H,031H,032H; 89S5X/LS5X标志字节单元:000H,100H,200H; AT89Cx051系列单片机Flash Rom编程 模式 RST/Vpp P3.2/PROG P3.3 P3.4 P3.5 P3.7 写代码数据 12V 负脉冲 L H H H 读代码数据 H H L L H H 写锁定位 LB1 12V 负脉冲 H H H H LB2 12V 负脉冲 H H L L 片擦除 12V 负脉冲 H L L L 读标志字节 H H L L L L 注 1. 89CX051标志字节:000H,001H; 2.片内地址计数器在RST脉冲上升沿将其复位为000H,XTAL1引脚的一个正脉冲(200ns)使计数器加一,指向下一个地址单元。 3.片擦除负脉冲宽度10ms; 一.编程算法: 1.编程前先将RST和XTAL1接低电平。 2.RST与 P3.2接H,RST脉冲上升沿将其复位为000H。 3.使控制信号有效。 4.在数据线P1上输入000H单元所需要的数据字节 5.EA/Vpp引脚电压升至12V。 6.在ALE/PROG端口输入一负脉冲(110us),每次编程一字节或锁定位。写入周期是片内自动定时的,典型值2ms。 7.在XTAL1上施加一正脉冲,地址计数器加1,在数据线P1上输入新的数据字节 8.重复步骤6—7,改变存储器单元对应的地址和代码数据,直至整个文件编程完成。 9.断电顺序为使XTAL1和RST接L,断电Vcc。 二.“准备就绪/忙“信号 ALE/PROG端的负脉冲变高以后50us,P3.1引脚输出低电平,表示正在编程,编程结束输出高电平。周期为2ms。 三.编程校验 如果锁定位没被编程,从数据总线上可读出相应的字节代码。锁定位的状态不可被读出。 四.读标志字节 读标志字节的过程与编程校验的过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