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调节球阀,性能如何?

楼主(2005-06-12):
前些天,有位推销他们公司的阀门,就是上面提到的调节球阀,我知道球阀的密封性很好,适应的压差也比较大,但不知道它的调节性能怎么样,能不能达到要求,他们说是可以,我可不敢完全相信的,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还有阀门定位器和阀芯是不是都有线性和等百分比之分啊,他说只有阀芯要求做成线性和等百分比,定位器是没分别的,东西看多了,自己有时也糊糊涂涂的。希望大家间量!!以后也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A:
球阀也可以调节,他说的没有错。不过好像做这个只有华林的吧?他们的我只能谨慎的建议了!

楼主:
能给我说一下阀门的性能吗?

网友B:
调节球阀,一般用于调节压力。特点是全通径(也有缩径的)。适用于正常情况下不节流,当压力变化时,能迅速对压力进行调节的场合。一般长输管道的泵站出站使用调节球阀。常规调节球阀特性是等百分比。

楼主:
那问一下,它的调节性能怎么样呢!那位推销人员说它流通能力要比调节阀宽,符合相应要求的地方的阀门,也要轻便的多。这里我一时也找不到相应的资料,无法了解!你能给我详细的讲一下吗?

楼主:
不是吧!怎么大家看了,没有留言的呢!大家积极留言啊,讨论一下。

网友A:
想你说的可能是全功能超轻型阀吧,在工况要求不严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的,我们用过的效果并不理想。关键是定位器的效果不好。

快,手动控制!!!

网友:
华林的不好,汤勇是德阳的?

网友A:
我是重庆的。对华林的阀不怎么感冒。

楼主:
向我推荐的公司是岳阳三鼎高精自控设备有限公司的山东分公司,产品就是调节球阀、自控阀门和一些基本阀门,及一些代理的进口阀门定位器和电磁阀等,我还想请问一下,华林是哪里的厂家,不好意思,接触不是太多!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不是吧!很少有人用调节球阀吗?我想如若调节球阀的调节特性能达到要求的话,它将是个调节阀的取代品!!!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怎么没什么人留言呢!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球阀的调节性能不怎么好,即使性能达到要求了,那也不会取代所有的调节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高压、高温等等。

楼主:
现在我这里蒸汽用的都是套筒调节阀,由于套筒调节阀泄漏量比较大,成本消耗也受到影响,由于我这里的化学反应并不是要一直通蒸汽的,所以每次不用的时候还要去关其前面的截止阀,很麻烦的。因此我才想把套筒的改成调节球阀的,照上面的兄弟说,是不可以用吗?我们蒸汽压力在10公斤左右,我想高压调节球阀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本就是看重了球阀的耐高压,请多指教!!

网友C:
一般意义而言,球阀的调节性能不是最佳的 建议慎重

楼主(2005-07-13):
各位大哥,能不能回答切实点,不要太笼统,,说点实际的东西,有帮助的,能不能有个回答我,我所提出的想法把它用到蒸汽的位置,这个方案可不可行就成.谢谢!!还有问下国产的阀门定位器哪个厂家的比较好?

网友C:
国产的电气定位器,我们厂用的吴忠的EP-105很多 效果也8错

网友B:
球阀不能用在高温场合,150度以下可用。

网友A:
如果压力不是太高,选用国外的,可能还可以对付,国产的我建议慎重,国产定位器以吴忠的和上仪七厂的较好。

楼主:
我们这里温度200左右,压力在6公斤左右,那对于密封性要求高点的话,用什么阀门比较好呢!大家能否给个建议!还有厂家方面比较可靠,吴忠阀门好像好贵的,做调节球阀的好像也不少啊!

网友D:
据我所知,球阀在造纸行业用得很多,阀门定位器可配我们西门子的智能阀门定位器PS2,福建青山纸业,江西纸业等应用很多

网友A:
温度200有点高了,软密封的很少能行,建议选用硬密封的

楼主:
嗯!那能建议个厂家吗?做调节球阀比较好的!我知道的上海有几家做的,还有就是吴忠,岳阳三鼎,重庆华林了.

网友A:
很对不起,我用的都是国外的,国内的很少用的,可以广发求购消息试试看了

网友E:
球阀的实用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不同的场合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楼上那位大哥,那你有调节球阀方面的资料吗?给小弟一份,我的信箱是niutong763@163.com

网友F:
对了,我们公司是做调节阀 这一块的,所以我们有这类的资料了:binmeigirl@126.com

网友G:
我们在纸浆和水系统上用的是调节球阀,定位器用的是NELES,在蒸汽上我们用的是气动薄膜调节阀,感觉不错。

网友H:
我单位用的调节球伐和你的工况大概差不多,也是调节蒸汽的,压力0.9MPA,用的吴忠的,使用2年了,还可以.

楼主:
冰梅!你好,能给一份资料吗? 太湖银鱼!你好,我想问你一下,你们用气动薄膜调节阀对泄漏量要求严格吗?我们这里的要求几乎是无泄漏啊! 楼上的!我想请问下你们的调节球阀是用来调节压力的,还是调节温度的?

网友F(2005-08-15):
牛通: 你好! 不好意思我好久没有开这个网了,所以迟来回复了,你如果要看调节阀资料的话,你没有给我E-MAIL所以你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www.snna.cn ,

楼主:
冰梅! 你好!我的邮箱是:niutong763@163.com 谢谢

网友F:
牛通:早上好!你看了我们的网站吗?如果对其还不明白的话我中午给你E-mail,OK?

网友I:
0.9MPa压力不高,200度也不太高.完全可以用球阀调节.至于厂家吗,有很多的,选一个国内大一点完全可以.

楼主:
那么!大哥,给举个例子吧!!吴忠?华林?还是……

网友J:
请问,谁知道一些国外的陶瓷调节球阀的生产厂家?

网友K:
您可以登陆中国控制阀信息网www.controlvalve.com.cn来查询各类控制阀的信息或加入在线论坛讨论控制阀使用与选型问题。      希望中国控制阀信息网成为您了解掌握控制阀产品和技术的有效工具,为您打开一扇通向阀门世界的大门! www.controlvalve.com.cn,网络实名"控制阀信息"

网友L:
球阀做调节只能用在控制精度不高的场合 球阀有快开特性

网友M:
调节阀看用在什么场所,一般来说国内的产品就可以,但相同的球阀配不同的定位可能会造成使用效果的大大不同,所以在选择定位器要慎重,我不太清楚国内的定位器有哪种质量可靠,进口的普遍价格要高不过最近几年好象价格下调了不少,流量特性得看你需要哪样的。各位如果有兴趣不妨针对国内外的阀门定位器的性能及价格在这儿作一交流。

网友N(2005-09-14):
快开,流量,低压等特性的可以。

楼主(2006-01-16):
大家好!好久没来看了!最近一段时间太忙,我还是想讨论下:我找到了吴忠的销售人员,就他们说调节球阀不适合我所说的调蒸汽用。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见解,请答复!谢

网友O:
同意唐进的。

网友P(2008-04-05):
电动V型阀门很不错的鸟

网友Q:
球阀的调节性能不是太好,我们这里有使用的,一般应用在要求泄露量比较小的地方,如果使用在蒸汽上建议使用V型调节阀!既能保证调节性能又能可靠关闭!

网友R(2008-07-19):
电动球阀,电动阀门,电动调节阀,电动硬密封球阀,比例积分调节阀,智能型电动调节阀
流量特征可线性化、可取代老式调节阀;
体积小、重量轻;
进口关键零部件、高可靠性
真材实料、确保长寿命;
阀门由不锈钢制造、高档美观;
可选用4-20mA智能调节;
有常温型、中温型、1.6-4.OMPa。
公称通径 DN8-400
公称压力 PN1.6,6.4MPa
阀体材料 铸钢、不锈钢
密封材料 聚四氟乙烯、不锈钢
适用温度 常温型-40~180`C;高温型-40~450`C
不仅适宜控制一般的流体介质,而且尤其适宜控制纸浆、污水、含纤维和微小固体颗粒的介质,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

定货时请说明
1、电源电压:AC220V,AC380V,DC24V;
2、介质类型、温度、压力;
3、开关控制,还是调节控制;
4、何种控制信号,须何种反馈信号;
5、您需要的球体通孔形状或流量特性。
咨询:0755-81535537

网友S: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

网友T:
球阀要做调节功能用,只能用V型球阀,O型球是不能作调节功能用。如要采购请发邮件给我。zero7506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