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5-06-13):
对于星三角接法的电动机,能不能在电柜的端子排上测量其三相电阻?我试了试,好像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05-08-14):
你测的端子是否选对?测时是断电的接触器没吸合,线圈没有形成回路当然测不上啦!端子选好测量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C:
现论上是可以测量的,建意楼主看看你所选端子是否正确,在断电时,电机绕组控制接触器未吸合,要测量电机绕组需在接触下出线端找对端子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