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 F030求助

楼主(2005-06-13):
西门子直流调速6RA70常出现F030故障,复位后正常,经观察当故障发生时,实际电流为30%,电流限幅设定为100%,这一问题让我很头疼,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05-11-19):
你可以查一下6RA70手册,在资料库中可以下载。

网友B:
电枢电流显示与实际值比较一下,如果显示的电流过大:检查检测回路,可控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2007-02-27):
各位大虾,请问报过流与电流限幅有什么联系吗?所谓的过流是和那一个电流做比较?限幅应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