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13):
请教一下各位,目前对温控仪表的通讯要求有什么?国内常用的通信协议有那些?这类仪表同PLC连接多还是和PC连接多?PLC请告诉具体型号及厂家?

网友A:
温控表的通讯协议各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自己家的仪表和PLC通讯都没问题,和别的厂家PLC通讯都有点困难,不过好在很多仪表支持标准Modbus这就好办多了,和PC通讯现在有很多组态软件一般都支持很多温控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