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级问题

楼主(2005-06-13):
请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般都可以从0达到500HZ以上,而电机的工频一般都在50HZ,很多资料都讲了电机最好不要工作在工频以上,那为什么电机的输出频率还要设那么高呢?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较高,但大多数电机是基于50HZ设计的,超过50HZ时电机发热工作不正常,但匹配专用的变频电机是可以工作在工频以上,具体可参阅有关资料。

网友B:
特殊的高速电机就不同。

网友C:
我用过300hz得电机

网友D:
特殊的高速电机就可以,普通电机超过50HZ时电机发热工作不正常, 且力矩较低,工业中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