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变频改造问题

楼主(2005-06-13):
在一份资料看到现有电机只有60%可以进行变频改造,请问电机进行改造的原则是什么 ?多少功率以上的电机进行改造才能最大程度的节能?

网友A:
关于变频器节能的问题需要论证,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仅是多少功率以上的问题,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搞不好反而不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