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这样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5-06-13):
给一个科学实验装置设计温度采集系统,该试验装置造型特殊,要求温度测点在装置内部小管道中(内部充满300℃的氮气),并且管道为多处弯曲状,普通的铠装热电偶可以进行弯曲形变,但是普通补偿导线经受不住高温,请问有无解决方案呢?

网友A:
1. 延长的热电偶线; 2. 补偿导线外绝缘采用瓷管等耐高温材料。

楼主:
假如我将接线头置于装置外部,完全利用铠装热电偶可弯曲特性,将其按要求形变,是否影响测量精度和准确度呢?

网友B:
尺寸定了后,再标定一下就没有影响了!

网友C:
这不特殊啊,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