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5-06-13):
我有一台台湾产安川2.2KW变频器,我将它用于起重机上但老是出现下例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变频器运行一定的时间后就自动停止,出现故障报警显示故障为电源电压低,但测量输入电压是正常的380V不知何解????

网友A:
过载所致

网友B:
电机电流是多大?是否平衡?模块有问题都会这样。

楼主:
请问各们老师为什PLC在双向限位控制中只用行和开关的常开在程序中只用到和行程开关相联的输入继电器的常闭开关那在到达限位位置时怎么去启去它的反方向的控制电路了.一位初学者请教各位师傅.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