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接零吗?

楼主(2005-06-13):
变频器的接地端可以接重复接地(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的零线吗?有何影响?

网友A:
增加模拟控制的信号干扰。

楼主:
增加模拟控制的信号干扰。会损耗电路板吗?

网友B:
如果是重复接地可以呀,但要确保接地良好,接地电阻小于4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