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调速柜G150——单电机传动最佳选择

楼主(2005-06-13):
SINAMICS G150 是一款源自西门子的全新驱动解决方案,设计用于单电机驱动的各种应用。创新的设计理念,使得这种变频调速柜独一无二。模块化的封装技术,损耗极低的IGBT功率组件以及创新的冷却解决方案,更是使得SINAMICS G150成为运行最安静、结构最紧凑并置于标准柜中的一款变频器。即插即用机柜设计,使操作极为容易;模块化的设计,使维修更加简化。SINAMICS G150使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理念中的MASTERDRIVES机柜如虎添翼。 ■应用 SINAMICS G150 变频调速柜用于单电机驱动的各种应用,例如: • 泵/ 风机/ 压缩机 • 挤出机 • 研磨机 适用于以下电压和输出功率: 电压 输出功率 380V-480V 110KW-560KW(-800KW) 660V-690V 75KW-800KW(-1200KW) ■特性 SINAMICS G150 正是基于这种要求,可根据实际要求,提供量身订制的低成本驱动解决方案。另外,还考虑到以下因素,以保证驱动系统的简便操作,从项目工程设计阶段到运行阶段,例如: • 结构紧凑,模块化设计,极易维护 • 无故障设计 • 易于连接,装配简单 • 调试快速,菜单提示,无需复杂参数化 • 舒适型图形化操作面板,操作简便,一目了然,测量值以纯文本或准模拟条形图显示。 ■设计 SINAMICS G150 变频调速柜,结构紧凑,模块化设计,维修方便。 丰富的电气和机械选件,可使驱动系统优化用于各种应用。根据所选选件,变频调速柜有两种型号供选择: A 型 根据需要,可安装所有可用电源连接组件,例如主控制开关、断路器、主接触器、线路熔断器、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或电机部件以及其它监控设备。 C 型 这是一种专门设计的空间优化型号,无输入侧部件。例如,当需要将电源连接部件安装在一个集中式低压配电装置(MCC)中时,可以使用这种型号的变频调速柜。其优点是分布式设计,邻近电机安装,摒弃了较长的电机电缆(以及附加输出滤波器)。 技术数据 电气数据 供电电压和 输出范围 380V - 480V 3 AC,± 10% (-15% < 1 min) 110kW - 560kW (~800kW) 660V - 690V 3 AC,± 10% (-15 % < 1 min) 75kW - 800kW (~1200kW) 电压频率 47 - 63 Hz 输出频率 0 - 83 Hz 功率因数 基本模式 > 0.98 总计 0.93 - 0.96 变频器效率 > 98 % 控制技术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闭环矢量控制器 定速控制 3 个固定速度 + 1 个最低速度,可参数化 跳跃速度范围 4 个,可参数化 设定点分辨率 0.001 rpm,连续 0.001 rpm,数字(通过操作员面板) 12 位,模拟 制动模式 通过制动单元(选件) 达到机械数据 机械数据 防护等级 IP 20(防护等级可达 IP 54,选件) 保护类别 根据标准 EN 50 178 第1部分 冷却型式 强制风冷(见“尺寸图”) 噪音 < 72 dB (A),线路频率 50Hz 时; < 75 dB (A),线路频率 60Hz 时; 防电击保护 BGV A2 机柜 Rittal TS 8,双钩锁门 喷漆 RAL 7035(室内要求) 符合标准 电磁兼容性 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无线电抗干扰 机械稳定性 机械稳定性 振动负载 偏移 0.075 mm, 10Hz - 58Hz 时 1.5 mm,5 Hz - 9Hz 时 3.5 mm,5 Hz - 9Hz 时 加速度 9.8 m/s2, > 58Hz - 200Hz 时 5 m/s2, > 9 Hz - 200 Hz时 10 m/s2, >9 Hz -200 Hz时 冲击负载 加速度 100 m/s2, 11ms 时 40 m/s2, 22ms 时 100 m/s2, 11ms 时 欲知更多信息请致电010-64753309转13 或www.siei.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