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請闅色弱要可以做单片机開發嗎?

楼主(2005-06-13):
各位幫一下忙,我的眼睛分辨顏色有少少問題,就是好容易的把紅綠搞錯

网友A:
可以,偏重软件编程即可(一般某个单片机项目不会1个人做,你偏软件就行了)

网友B:
汽车司机就免了吧!电子系的招生条件也规定不招色盲, 单片机调试常要看LED等的颜色,会有些不便,如果能换一个不需分辨颜色的工作,岂不是更好,偏重软件编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