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轧钢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5-06-13):
各位高人: 我现有一客户,其有多套老式的250轧机要进行变频改造,目的是要提升速度,以便于提高年产量。现用的电机为三相异步机,45Kw,其传动比为1:27.3,转速为:980转/分。在不改变原有的机械设备的前提下,想利用变频器将速度提升到1200转/分。 请问:可行性有多高?选用那种变频器比较好呢?(卷取部分已改用力矩控制了) 敬请赐教!email: wpb6688@163.com

网友A:
选用矢量控制型的变频器,在电机不更换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将转速由980转/分提高到1200转/分。此时的电机工作在弱磁区,属于恒功率特性。 因此,必须考虑提速后的转矩下降问题,如果原系统的电机转矩相对于轧机的需用转矩有一定的裕量,即使电机出力下降到原来的82%也足以满足轧制工艺要求,那么你单位的“变频改造”才是可行的。否则,提速后要么品种不变,减小压下量,增加轧制道次;要么保持各机架的压下量和道次不变,将最终产品的规格变得更厚。

楼主:
多谢东杰仁兄的赐教!我还有一事不明:变频改造后的节能效果如何?如何计算? 敬请仁兄百忙中赐教email: wpb6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