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D调节后加上PWM调节占空比调节电动阀,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2005-06-13):
用PID加上PWM调节占空比,控制固态继电器,用哪个功能块,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2005-07-19):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用PID的计算结果值Mn*系数(这个系数可以定,如1000)付给PLC中的PWM值,S7200中是SMW70和SMW80。这样的话就可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占空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