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传感器选型求助

楼主(2005-06-13):
请问有没有一种流量传感器(蒸汽)可以直接输出标准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A:
rosement 1153采用弯管测量的方法即可。

网友B:
应该说各种涡街流量计都可以,还有就是用差压孔板配差压变送器

网友C:
是啊 你要留个联系方式撒 大家才好交流撒

网友D:
用+GF+的8550-3P就可以了

西门子MM变频器,G110,LOGO

网友:
一般都用涡街。

网友E:
好象国产涡街达不到

网友F:
涡街流量计测量饱和蒸汽或不饱和蒸气输出4--20MA信号 一点问题没有 我公司作的锅炉房工程上用过 没出现问题 咋实现不了了!

网友G:
好像不会有传感器直接输出标准模拟信号的,只有配上变送器才可以的。传感器一般都只输出很小的电压力或电流信号的

快,手动控制!!!

网友:
传感器必须配变送才有标准信号吧

网友H:
一体化孔板

网友I(2005-07-27):
www.lantianshihua.com 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