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调速!希望大大指点!

楼主(2005-06-13):
亲爱的大大们!步进电机调速怎么实现啊?怎么能对PLC在线调整输出脉冲频率!

网友A:
好象是驱动器调整脉冲数就OK了!

楼主:
驱动器是不能调整脉冲的,只有用PLC输出的脉冲来确定步进电机的转速,而PLC只能在设定的时候预先设定一个或多个脉冲档位来实现电机的不同速度转换,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在运行的时候随时调整转速并且很精确的话那就很理想了!

网友B:
如果你用三菱FX1N或FX1S系列PLC,用PLSV指令就可以实现运行时改变脉冲输出频率。

网友C:
改变脉冲频率就可改变步进马达速度,如用西门子位置控制模块EM253,组态后直接输入速度设定X毫米/秒或脉冲数/秒即可改变步进马达速度.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想有什么器件可以改变PLC输出脉冲频率,现在想到了一种可以用编码起(或计数器)转换连续脉冲输入!不知道行不行正在思考中,或是加个A/D转换之类的东东

网友D:
V/F转换

楼主:
TO bybao:v/f转换!是电压和频率脉冲之间的转换吗?有这种东西?介绍一下可以吗?谢谢哦!

网友E:
我感觉楼主要发问的问题不只是“步进电机如何调速”的问题,因为楼主知道“用PLC输出的脉冲来确定步进电机的转速,” 楼主又说“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在运行的时候随时调整转速并且很精确的话那就很理想了!” 这个“随时调整转速并且很精确”是个什么东东,跟据什么原因来调速,按照何关系式来调速,手动调节还是自动调节,很精确是精确到什么程度,全都没有描述,让人难以捉摸。 可能楼主心中想实现一个系统,但他只告诉了我们有“步进电机”这一个元件,其他的东东又是什么呢?

楼主:
哈哈!对不起,是我说得不清楚,我要做的这个有2台步进电机,和一个PLC是确定的,其他的还没选定,需要一个编码器和一个计数器这是我自己选的。 这个系统有两个轴,用于加工螺纹产品,这个产品应为螺距要可以调节,所以在两台步进电机之间要有一个换算公式,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换算公式如何编写(这是PLC的问题正在考虑),然后是如果这个换算程式成立的话,其中的变量应该用什么“外部设备来设定”。一个是带动刀具的平台,上面装上飞刀盘并成一定角度,先定义为1号轴,这个轴的螺距是1mm的。两外一个步进电机带的轴上面连接夹具,加工的材料就再者个夹具上面,在材料旋转的时候,飞刀盘前进切削,飞到盘前进的速度是一定的,但是带动材料这个步进电机就要可以调节的,就是这个步进电机的调解方面不知道该如何着手,那个编码器我装在1号轴上面,用此做反馈量加入公式,驱动2号步进电机!

网友E:
你自己的核心问题,还要别人提问,你才说出来,白耽误了很多敲键工夫。 你最终的目标是否是:用飞刀(类似片铣刀)加工外螺纹,一个和车床相接近的系统. 你为何不参考车床的数控系统呢?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PLC?我曾用三菱PLC编过对步进电机调速的程序,感兴趣的话联系我,E-mail:yuping8384@163.com

楼主:
呵呵!车床的数控系统!这倒是不错,可惜我这个地方不好找这种资料啊!只有一本关于车床但是确实继电器系统的!能不能共享一份啊?对了,顺便问一下,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怎么可以看到上面共享的东东,我怎么连上传都不行!而且看不到别人共享的呢!

网友E:
你用http://www.baidu.com/搜索关键字“车床数控”你就可以得到很多车床数控系统的资料。 我感觉你似乎想制作一台或一批专用螺纹加工机床,数控部分你不熟悉,这种情况你最好与有关厂商合作,尽量借用已有成熟的技术,以便少走弯路。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这里在开发新产品,只有自己做,事先已经做好了不用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螺纹是不可一调节的,只能通过改变齿轮的齿数比改变螺距,所以现在要完善这个系统。一切都得自己动手,不过没关系学习嘛!只要有思路一切都不难^_^!别说我自大哦!嘿嘿!~数控的东西是靠一点一点积累的,虽然我刚开始工作不久没什么经验,而且我旁边有没有什么师父或是懂这些的,都得自己来,上论坛也是想的烦了在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灵感。至于开的这个帖子也没打算能学到什么东西,就以上的一些回帖一点含金量都没,虽然我说得并不清楚,但看来真正的高人并不多!但是高人又看不起我这种菜鸟,唉!休息啦!

网友G:
你这个项目用PLC做会累死你,车螺纹对CNC而言是一个标准程序,或者说是基本功能,但用PLC编程,不是不能实现,只是费力不讨好,不过,既然你有兴趣研究,也不打击你的积极性,慢慢研究拉,还是可以实现的。只是难度很大,成本也不会很低,除非你只加工固定的罗纹。

网友H:
v/f模块是可以调速没错,我也在用,但是要用到你的系统上好象很难。

网友I:
不是有控制器(脉冲信号发生器)可以用吗?PLC给它一个启动信号不就行了吗?

楼主:
压频转换器应该可以用,试一试看看,不知道V/F模块怎么选型,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J:
(事先已经做好了不用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是用普通三相电机带吗?如果是普通三相电机那精度要求肯定不高,用步进电机加PLC肯定没问题.PLC本身就能发脉冲,不用再加其他东西拉.

楼主:
不是精度要求不高,原来的系统是靠同步传送皮带+电磁离合器精确度可以达到0.001所以我认为这个已经很精确了。现在把这个同步皮带用编码起+变量(例如上边说得V/F模块)做调节,使步进电机随时可调,而且调节可以达到10步/每次

网友K:
瞎说说 俺正好在考虑做自动排线的绕线机,也是用步进电机的。我想关键是在对转动轴的跟踪上,最好是有个实时的控制,直接从转动轴上取数据,去控制。或者根据 实际的情况 先做样品 然后调整某系数。

网友L:
感觉你作的这个东西成本比较高。估计你老板不懂技术。

楼主:
老板是搞机械的,但页懂一些电气,这个如果做成了,以后就会用人机界面做成工控机,就是一个完整的螺纹车削系统!实际上这已经省钱了!

网友H:
v/f好象不是标准产品吧,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选型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楼主:
知道了!我现在用数字开关做调整量了!

网友M:
To :老放牛 我公司有自动排线的绕线机系统方案,并成功改造过自动弹簧机。可电询025-84603715。

网友M:
建议你用数控系统改造,成本不高,技术稳定可靠。我公司生产数控系统,电询025-84603715。e_mail:njkfdz@163.com。网址:http://njkfdz.home4u.china.com

网友N:
如果可以手动调节的话,可以采用PLC连接触摸屏方式,通过触摸屏直接修改PLC步进电机脉冲的速度频率设定。。。 如果是要通过外部检测的来自动随时修改速度的话,可以用编码器采样外部检测,然后通过PLC里的合适算法转换后给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设定。。。 如果采用伺服电机就简单了,好多伺服都支持跟随运动,可以直接将编码器信号给驱动器的输入。。。

楼主:
还是凡夫俗子这位大哥将的透彻!明白啦!我那个系统已经做好了。用数字开关分得一些档位的,不算好,但是能用,最主要产品种类不多,用触摸屏会提高成本,再说我只是想做专用机床的!谢谢!

网友O:
老放牛您好:强烈建议你采用数控系统作绕线机,编程很简单。 用plc也只有采用有直线插补功能的,否则跟踪很难达到。 我在烟台,为韩国大宇改造了数台偏转线圈绕线机,很成功!欢迎参观!

网友P(2005-07-13):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调速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