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变频故障分析

楼主(2005-06-13):
西门子变频器MIDIMASTERECO 55KW 不接负载正常,接负载在电流达到4A即自动停止,不报警,再次开机仍然如此,请问原因何在?

网友A:
你先初始化一下,如果还不行可能主板有问题了.有西门子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可以大家讨论,我的电话01357531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