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找到三菱和OMRON的通讯协议啊

楼主(2005-06-13):
我打算用它们的编程口(232)来直接和PC进行通讯。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吗

网友A:
有一定难度,OMRON的PLC上位机链接协议为:HOSTLINK,你可以到www.omronservice.com中下载到,用无协议的的方式,把协议使用ASCII码发送接受,如果不是很必要,建议不要使用,首先那根PCLINK的线就不知道如何做,建议RS422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