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4ss--485--vfd-l控制不动作

楼主(2005-06-13):
用dvp14ss的485口控制vfd-l型变频器怎末也不动作,请专家指导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和变频器的设定说清楚,帮你搞定!

楼主:
设定和程序均按手册上的示例做的,应用程序尚未做

网友A:
LD M1002 MOV H86 D1120;通讯格式,ASC模式,7、E、1;变频器设定相同 MOV K100 D1129 LD M0 MODWR K1 H2001 D20;写频率,D20里面的数即为频率数如:5000是50HZ LD M10 MODWR K1 H2000 H12;正转运行 LD M11 MODWR K1 H2000 H22;反转运行 LD M12 MODWR K1 H2000 H13;点动 LD M13 MODWR K1 H2000 H1;停止 LDP M10 ORP M11 ORP M12 ORP M13 ORP M0 SET M1122;发送请求 LD M1123 RST M1123 每次只以执行一条MODWR指令 读模式也相类似,根据你所定义读的字节数,在PLC里读D1080开始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不对的对方请指证!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尽快试一下

楼主:
005lyp: 谢谢你,我昨天已做通了,原因是485连接线短路,一个低级的故障好几天没去怀疑,直至最后感到无路可走才用万用表测量,现在可以往下做应用程序了。在此感谢你的无私帮助,否则还在那里缓慢的兜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