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OT画面保存问题

楼主(2005-06-13):
1.各位好,我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好最新的GT Designer 2 Version 1.02C,并连接好电脑到GOT(型号是A970GOT-SBA)的编程下载RS232C电缆,在用GT Designer 2软件中菜单栏(Communication)中的"Upload->Computer"保存我们设备上的GOT画面时,没有出现"Project[Unititled]"configuration tree 这个Item的内容,是空白的.然后,我选好"Upload path",直接按"Upload"后,设备上的GOT画面开始传送到我的电脑里,并生成了一个GTD文件.但下载完后,我打开这个GTD文件,却出现了不能读这个GTD文件错误,我想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怎么才能保存机器上的GOT画面? 2.另外,我想用GT SOFTGOT2在线监视设备上的GOT画面时,提示要有个"License Key"(硬件加密狗",是不是要到供应商那儿获得?没有这个是不是就不能在线监控?还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也不能保存GOT画面???

楼主:
有誰知道啊??告知一下.謝了.

网友A:
画面数据加密了,首先在触摸屏上讲所有的画面打开,再上载

网友B(2009-06-18):
我用三菱GT软件与GOT940通讯为何会出现故障码0259

网友C:
你的工程没有读上来,估计是你没有点击取得详细的按钮,在右下方的位置.另外SOFT GOT2的硬件加密狗是要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