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高温型料位计

楼主(2005-06-13):
对于250度以上的高温炉,有时可以达到400度,尤其是炼刚炼铁的高炉,如何解决呢?各位有没有高见呢

网友A:
你要的料位器工作环境温度多少,是颗粒粉末,还是液体?请说具体点?

网友B:
射频导纳料位计,专门有高温型的,可到800度,你说的工况没问题 info@tjoke.com

网友C:
呵呵 专业搞料位测量的 1看他这行字 就基本知道一切了 strongdragon: 上次拿你的东西很好用. 很可靠 谢谢 !

网友D(2005-08-04):
Siemens有完整的高炉料位解决方案。http://www.ad.siemens.com.cn/applic/pi/

网友E: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专家都在,你和他们联系没有错

网友F:
你的料位可以用西门子的CLS300系列,高温型的 此类仪表,选型很关键,看你的具体工艺,使用上也很关键,13308184906 tyjll@163.com

网友G:
不知到你要把料位计按在哪里?? 测的介质是什么?测量什么东西?

网友H(2005-11-23):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r射线料位计

网友J(2006-08-11):
您好!我是深圳市仪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德国E+H广东地区的一级代理,也是美国FLUCK,RAYTEK,FLIE,CCS的一级代理。公司网站:www.yearstar.com;联系人:朱先生,联系电话:0755-26508899,13728623214,zhurenbao_yida@126.com
热诚欢迎您来电垂询。

网友K(2008-07-17):
关于高温型,必须要找那种自己公司靠自己技术(非抄袭)厂家去做。

高温,温度达到150度以上时候,雷达的发射装置是四氟,那么,199度时候就被融化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进行降温。对于调频雷达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其为波导管方式。

对于温度达到450度以上,温度已经达到了钢材的变形温度;此时,外部降温措施已经不可行,而是需要添加一些隔离装置来实现,那么,同样问题是,只有厂家可以处理此种工矿,对于那种没有技术的公司是做不了的;很简单,无法读取内部信号,更无法对内部信号进行特殊处理!

对于,说射频导纳做到800度的,我觉得你有点忽悠了!你选择什么材料?接触式、非接触式?800度,我没见过那个工况运用接触式的去测量物位的!

网友L:
楼上说的不错,我做西门子的,射频的如果配标准探头其上限也就200度,要做400度就必须带热隔离器才能做到

网友B:
这么高的温度  说的肯定是开关量    开关量射频导纳高温是可以的     分体式   探头用不锈钢和陶瓷

网友M:
不受灰尘,蒸汽和火焰的影响!!
MWS-20RF-B CDQ 料位计是 FMCW 型料位微波仪表 是由天线和控制器组成测量CDQ里面的焦碳料位。料位计安装在CDQ的上面且用于监视料位和连续控制料位以延长CDQ使用寿命。

网友N(2009-01-17):
是谁把我们厂资料写上去的?谢谢哦!为此我们还拿到了中科院的订单,111555aaa请跟我联系!有酬谢哦

网友O:
哈哈 忽悠吧 是金刚钻的 像人家西门子贴现场照片出来看看吧www.ad.siemens.com.cn/applic/pi/images/Siemens_02m.jpg

网友N:
哈哈,真的没有必要说谎,我们没有到现场拍照片,这倒提醒我了,应该有个照片在才有说服力,感谢你!等有了我一定传上来!

网友P:
所谓抗高温的,很多是原理现场,不过距离长点避免了环境。所以要看看安装需要,很多雷达物位计可以做到200多度。在钢厂里面基本都用都那中产品就可以了。

网友Q:
Richner耐高温电容传感器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00度,可以达到要求。13472555661  杨先生

网友N(2009-05-04):
高温料位计现场工作照片

网友N:
我传不上来啊,想看的可以加我Q646331227

网友N:
目前国内做的超高温料位,只有辽阳市仪器仪表实业公司可达到,工作温度最高可达1200度.射频导纳,说能达到800度,跟本就是胡说,

网友R(2009-10-26):
还是射频导纳吧

原先遇到过这样的工况:用在电石炉上的,温度在300度左右,介质是很细的粉尘(粒度小、密度小,除尘装置上用的);如何耐受高温,如何防止粘附及挂料确是一个难题

网友N(2010-05-18):
欢迎对高温料位计感兴趣的朋友和我们交流!

网友S(2010-08-04):
像这种高炉料位的测量,环境相当恶劣,所以接触式的或者是从炉口处测量的,即使能用效果也不会太好,寿命较短。高温、高压、高腐蚀等比较恶劣的现场环境,首选应该是非接触式的射线料位计。我建议楼主选择非接触的射线测量方式,可以解决您的所有顾虑。我公司采用的都是低辐射的放射源,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详细计算。早已广泛应用于各公司的高炉料位测量。如有兴趣,可进一步探讨。电话-010-82474259 QQ :827873040     Email:bjzdzc@126.com    李先生

网友T(2011-03-21):
说到,高温的型,德国UWT的阻旋能做到800° ,不是说你能达到800°,而是在800°的情况下,还可以稳定、安全的工作。寿命至少也要在三年以上吧。

网友U(2011-07-29):
新开发出来的专用于固体块料的料位计,耐高温抗冲击防尘料位计,专用于高炉中间料仓料位检测。工作温度1000度。有兴趣可加QQ407705776了解详情。诚征代理商。

网友V(2011-11-19):
我们公司专做高温高压的,有需要了可以联系我,1446931993@qq.com  或者15516585029

网友W(2011-12-24):
那么我们炉内的温度高达1500-1700,要测液面采用啥办法呢

网友X:
1500-1700℃对吧?

想非接触对吧?

围墙外面听电影,算不算非接触?

动点脑筋,给料罐装个“第五条腿”,1/N分压称重,再根据罐体形状,对采样码值做曲面拟合,可解算出料位

      嘿嘿

           这小招儿,俄看比那鸟雷达蚂蚱导钠,靠谱100倍,都不止吧?

不过这个招,有个大缺点,就是“造腿”装传感器,是 女马滴个工程,让俺村,木法把它,设计成标准化仪表

所以在此,只是给大伙舌舌,俄们曾在大球罐上,耍过这个招,太它 女马 可靠咧

不过工程呀,对俺这些,四肢乏力,只配焊焊芯片滴人来舌,体力上精力上,实在吃不消呀,55555

舌舌而已,提个引子,

下面图中那个“第四条腿”滴称重料位计,万一需要维护更换传感器,那工程可够吓人滴,,,俄滴乖呀

但对明白人呢,触类旁通,瞅视滴是个理儿,望穿滴是个精髓

呵呵

网友U(2012-04-26):
一种新型耐高温阻旋料位计在高炉中间料仓上应用分析

http://www.tccontrol.com/bbs/Show.Asp?ID=3

这个产品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U:
一种新型耐高温阻旋料位计在高炉中间料仓上应用分析

高炉中间料仓的料位检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艺参数,其检测工况也很复杂,其主要的工况特点有以下几点:

1、高温   正常工作温度是200-300度,在导常工况时会超过800度,短时间可能会到达1000度。主要是在冶炼过程中料层结构不好时,高温炉气会进入中间料仓。

2、粉尘   中间料仓内的原来是干燥后的碳素、石灰、矿石等,在加料和生产过程中形成较严重的粉尘。

3、介电常数变化大   由于物料配比变化、混和不均匀、少量蒸汽等影响,与测量元件或测量波接触的介质的介电常数变化很大,同时粉尘也会对介电常数形成干扰。

4、设备结构复杂,金属仓壁的回波干扰严重。

5、重载  料仓内块料在下料过程中对检测元件较大的向下重力。

6、磨损  物料在加料过程中对检测形成磨损。

几种料位计在高炉料仓料位检测中的应用分析

1、耐高温奋雷达料位计

雷达料位计本身不耐高温,采用冷却气体冷却吹扫、采用导波管使雷达料位计远离高温环境,采用小射角高频雷达波,尽量减少回波干扰。从使用情况来看基本能正常工作。在雷达料位计工作过程中不能中断气源。

2、射频导纳料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计是根据物料介电常数进行检测,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只能采用陶瓷检测元件。陶瓷检测元件本身不抗冲击,在落料的打击下容易损坏。由于物料介电常数变化因素较多,所以从原理上也不适用,在实际使用中也证实其可靠性低,搞干扰能力较差,在行业在应用不成功。

3、射线料位计

射线料位计有较强的穿透能力,与介电常数影响很少,是一种可靠的检测方式。但近年来国家对放射源的管理严格,用户在选择上基本是不会考虑的。所以在行业上基本没有了新的应用。

新型料位计的特点分析

新型料位计是采用阻旋料位原理设计,该料位计采用了特殊的设计,使其具有以下工作特点:

1、耐高温

阻旋料位计的检测元件采用了耐高温的不锈钢,耐温能过到1100度。能适用于高炉极端的工况。

2、防尘

采用了新型的防尘设计,具有良好的自清洁功能,检测元件接触受粉尘影响降到最低,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粉尘自动排出,实现了真正的免维护设计。

3、抗冲击

检测元件的转动轴外设计了特殊的护套装置,防止物料对转动轴的直接冲击。

4、重载

传动轴。

采用了放大设计,加强机械强度,较传统的同类型料位开关,其传动轴机械强度数倍设计。能应用于检测较高料层形成的重压。

5、机电分离技术

检测元件机械装置与电气回路进行了真正的分离,检测维护方便,在不用拆装检测机构的情况下进行在线维护更换。做到了人性化设计。

6、抗电磁环境

检测回路简单可靠,适用于较强的电磁环境。

结论:通过以上料位计的原理与分析,该料位计是一款专门为高炉、冶金行业类似工况特殊针对设计的料位计,能很好的应用于该工况和类似工况。

网友Y:
那么久了,竟然还有人回答,

网友Z:
VEGA的雷达液位计,测量液体的可以做到400摄氏度,测量固体的可以做到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