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刀具走各种弧线运动

楼主(2005-06-13):
谁能说说用PLC控制某个刀具(如铣刀)走各种弧线得运动的方法?谢谢

网友A:
需要用到定位模块,建议看看定位模块手册

楼主:
如果我手头上没有定位模块,只有PLC和两台步进电动机,能不能办到?是否不用定位模块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楼主:
其实我说的“弧线”是从数控自动编程来的某模具模型的刀具走刀路线。

网友B:
驱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有吗?如果有就可试一下

楼主:
倒是有电机驱动器,只能先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