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读取各种NC代码

楼主(2005-06-13):
找会PLC读取各种NC代码的高手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上的: 。。。plc和数控的通讯,NC=数控

网友A:
描述的清楚点嘛呵呵~~~~~~

网友C:
好象太模糊了

网友B:
NC你们不知道吗?

楼主:
NC代码就是数控编程的代码,只要听说过的都应知道吧,我已写得很清楚:比如PLC是可编程控制器,很清楚。

楼主:
To : c.d 我的毕业课题是关于plc和数控通讯方面的,望你能指点,谢谢! 能否提供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作接口没做过,NC程序我到是读过,PLC和NC的结合使用也用过,就是没有做过,不好意思帮不到你,我同样也关注你的这个问题。 顺便问问,答辩还没结束吗?还是你的答辩没通过导师要求你重新做呢?

楼主:
To : c.d 那还是谢谢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会想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