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与excel之间使用netDDE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13):
本人最近搞一次关于intouch的培训,在此过程中由于设备的限制,没有I/O设备,不得不使用netDDE做一次模拟的I/O驱动通讯。大虾们都知道,在intouch的使用中,一般需要借助第三方的I/O server,使用设定访问端口以及topic的建立等等,来作为intouch的访问名。荣幸的是我通过看帮助,发现了intouch与excel可以直接使用netDDE来进行通讯,但是近而又发现,作为服务器的excel中的设定可以使用view|tagname!actualtagname来进行设定公式,这样可以很轻松的跟踪intouch中的变量变化信息,但是如何在intouch中设定访问名以及主题的时候,如何设定,却没有解决,请问各位,关于这个问题能不能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A:
我曾经用过,是在amiaogong老兄的指导下完成的,下面也是“剽窃”他的如下,可以实现 1。 新建一个访问名 myExcel    其应用程序名为 excel    主题名 book1.xls(或者输入带完整路径的EXCEL工作薄名)   注意通讯采用DDE       2. 新建一个标记名 myTag1    类型必须为 I/O型, 其访问名为 myExcel    项目为r1c1 (即访问第一行第一列单元格)   这样,这个TAG就可和你的EXCEL动态交换了

楼主:
多谢指导,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事不明,就是: 如果我用的是第二个工作表怎么办,也就是如果我用的是sheet1,或者sheet2,这个完整的工作薄是怎么写的主题名,谢谢了!

网友A:
蔦人: 你好,前几天有事情没能上网,今天刚刚看到此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以前没遇到过,不过刚才试验了一下成功了。 如下: 将你的主题名输入成这样就可以了 主题名 book1.xls\sheet2(或者输入带完整路径的EXCEL工作薄名) 这样想访问哪个工作表就访问那个工作表。

网友B:
考虑使用函数很有效 IOSetItem(TagName,AccessName,Item) Item去对应一个字符串,就可任意访问 工作簿里的任一单元了

网友C:
哇,都是高手啊.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D:
请问如果INTOUCH从PLC中采数据,而EXCEL从INTOUCH中提数据应怎样做呢?

网友B:
Intouch<-PLC,要装IO Server加驱动 在其中设好访问名,Intouch就能获取数据 而Intouch和Excel之间,参照上述方法就可通信了

网友D:
谢谢潘钢,你有QQ号吗,我的是282461607,希望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D:
我按IOSetItem(TagName,AccessName,Item)方式试过不行呀

网友B:
怎么会不行呢。 引号都加了吗,对应的excel文件打开了吗 panjiahao@hotmail.com

网友D:
引号加了呀,是不是还需要一个中间量呀

网友D:
IOSetItem( "ABXDY_e1", "EXCEL", "R2C2" );是这样写的吗,ABXDY_e1这个变量是不是类型必须为 I/O型, 其访问名为 myExcel      项目为r1c1 (即访问第一行第一列单元格)是这样吗

网友B:
对."EXCEL"处应为访问名"myExcel",对应文件必须打开

网友D:
假设ABXDY_cj是从PLC采集上来的量,要把这个量传到EXECL里,是不是需另建一个变量,假设为ABXDY_e1,将ABXDY_cj的值赋给ABXDY_e1(ABXDY_e1按小虫的配置方式已经可以和EXCEL通讯了),再用IOSetItem( "ABXDY_e1", "MYEXCEL", "R2C2" )这个函数不是多余了吗? 谢谢潘兄!

网友E:
用intouch 作dde server ,再用EXCEL进行访问,配置的东东要少得多.不需要设定iosetitem

网友B:
用函数的目的在与可以动态地改变其中的值,极大地提高灵活性

网友F(2005-12-10):
请教各位,用intouch的netdde功能远程访问excel时需要什么配置?为什么我在配置访问名时,节点名写了一个网络机器的名称后,则intouch一运行就死机?

网友G(2007-05-14):
请教各位:IOSetItem()这个函数是在开发版的应用程序脚本编辑器中敲入吗?

网友H(2018-03-02):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前几天有事情没能上网,今天刚刚看...

您好:我现在再做一个项目,就是excel与Intouch的通信,有些问题请教下,

可考虑咨询费。我的:1523039090.万分感谢

网友I(2018-08-14):
您好,你的项目做成了么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    你好,前几天...